Futaba T16iz Super

楼主(2025-04-20):
如果你对3D直升机情有独钟,那么FUTABA控你值得拥有。目前遥控百花齐鸣FUTABA不一定是最好的控,但是如果是主力玩3D直升机、主力玩3D直升机、主力玩3D直升机(强调三遍前提条件)选FUTABA绝对不会错。
入了16IZ SUPER之后,我才明白所谓的手感是什么意思。原来以前都是错误的理解。以前我以为手感就是指摇杆的物理顺滑、弹性、几个轴承、CNN金属这些。用了16IZS之后才明白手感并不是指摇杆的物理感受,而是指对飞机的飞行操控反馈。用16IZS操控伟力K110,航线的稳定、高度的保持、姿态的控制直接上升了一级。更少的操控动作,更精准的飞行。大胆猜测这应该是摇杆的动作电位信号经过遥控器芯片、及系统软件的处理给直升机下达了更准确的指令。
当你3D直升机练习多年感觉飞行的姿态和精准始终无法满意,不妨试试FUTABA的中、高端控。也许你会有惊喜。
在入16IZS之前,我有过几个选择14SG18SZ16IZS
114SG2013年发行,停产,咸鱼参考售价900-1500之间),作为一款久经考验用户群很多的控,必定是FUTABA的一员大将。如果能收到一款成色好(不是换了新盖子的那种)的控还是相当不错的。考虑有可能换新盖子,不能确定真实成色,放弃了选择。
218SZ2015年发行,停产,咸鱼参考售价2200-3000之间),相比于14SG,最大的几个直观优势是中文触控大彩电、摇杆组比14SG要高一档、更加上档次的外观。也是我最纠结是否选择购买的一款控。
316IZ SUPER2023年发行,在产,咸鱼参考售价2600-3000),因为是刚发行没多久的控,咸鱼价格较高,距离全新价格也就差没多少。这个控从摇杆结构上看与14SG应该是同一档次的并未采用18SZ那种结构的摇杆总成。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下面几个特点让我义无反顾放弃了18SZ
第一、支持USB直插电脑。按住屏幕右边的MENU键不放开机,进入不发射信号状态。USB直接插电脑,不需要加密狗,直接可以玩凤凰模拟器。当然如果有realflight8-9也可以直接玩。超级方便,超级省电。
第二、机身更轻巧,对于手小的模友很赞。不用挂绳手拿都很舒服。
第三、电子产品,后出的电子芯片,软件多半是更好的。研发部不可能天天都在摸鱼吧。
第四、天线的隐藏设计更好,以前有说16IZ天线有转动磨损的问题,我特意仔细观察了16IZ SUPER天线的转动结构,不存在这个折断磨损的问题。
第五、原生就是支持7.4V电池,可惜原装电池没有平衡头,但是可以直接插USB充电,我用华为手机66W充电器大概3.5小时充满。嫌太慢以后可以升级一块大容量带平衡头的锂电池。
第六、很多杂七杂八的暂时用不上的功能和支持。飞行计时的语音播报很赞,每一分钟语音播报一次,不再是老控简单的滴一声。
鉴于以上这些特点,我最后选择了16IZ SUPER,目前用下来还是满意的,作为FUTABA的一款中档控还是相当不错值得拥有的。
在购买16IZS之前,我咸鱼淘了一个T6K,作为FUTABA的低端控,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都在告诉你这是一个低端控。摇杆总成结构看上去要差一档,电路板做工也差一档,外观也差一档。
下面附上一些控的内部图片,给大家观摩。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futaba 隐藏式折叠天线

网友A:
入个pl18或者等pl18u,摇杆手感吊打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个pl18或者等pl18u,摇杆手感吊打18sz

入16IZS之前,考虑过这个控,因为我基本就玩3D直升机,最后这个PL18 PASS了。
个人还是更喜欢16IZS的软件设置系统,外观也是比较中意16IZS
至于隐藏式天线,控制飞机的时候天线是掰出来的,只是收纳的时候隐藏。
如果近距离玩个3D直升机都能失控,FUTABA早就关门大吉了。
摇杆的物理手感只是一方面,最终反馈到飞机上的姿态控制精度才是关键。
当然如果16IZS如果有匹配的CNC电位器高精度摇杆(霍尔不考虑)我多半是会升级的。没有匹配的去硬改,完全没那个必要。
原配的还行。

网友:
我去年 10 月初咸鱼淘的准新 16iz ,用了半年多毫无问题

网友:
买新不买旧,顺应潮流呗

网友:
现在不是根据陀螺仪选遥控么。。。VBARneo、RF和其它,K8 MB新购就别考虑了。

网友B:
玩直机首选VBC,穿越就用开源控,futaba也就少部分固定翼还有人用。

网友:
t8fg 一直在用  非常nice

网友:
富斯18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直机首选VBC,穿越就用开源控,futaba也就少部分固定翼还有人用。

现在主流确实是mkd、开源控,但是用futaba控的人也不少

网友:
据说除了v 剩下的都是诺基亚 但是v实在是做工和价格都一言难尽

网友C:
开源项目越来越强大,rotorflight 2性价比无敌的存在,配合elrs,开源控,能实现电压,电流,转速,电池容量,ESC温度,Dec电压…回传,还有黑匣子数据,再加上开源控直接对陀螺仪和电调调参。开源项目大势所趋,价格和性能摆在哪里,挡不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源项目越来越强大,rotorflight 2性价比无敌的存在,配合elrs,开源控,能实现电压,电流,转速,电池容 ...

不要吵醒他的春秋大夢,他夢裡大清還在盛世,就讓他活在夢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吵醒他的春秋大夢,他夢裡大清還在盛世,就讓他活在夢裡就好

你以为这些我没了解过么?基本上那几个主流的牌子控我都了解了一下,各种原因最后都放弃了
这个控我最中意。
不用接电脑,手机,遥控器直接调试陀螺仪,很多牌子的控都可以。但是有啥用?一次性调好了陀螺仪参数,就好了。
再说16IZS也支持直接遥控器调试陀螺仪包括舵机参数都可以遥控器调试,他家的舵机和陀螺仪太贵买不起罢了。
至于那些什么回传,玩3D直升机你能低头看屏幕上的实时回传数据?另外16IZS你要回传也不是不可以,电子设备支持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以为这些我没了解过么?基本上那几个主流的牌子控我都了解了一下,各种原因最后都放弃了
这个控我最中 ...

我從來也沒質疑過你的喜好,梁老師有句話說"嗜好不能爭辯"

玩航模就是圖個開心,我管別人手上拿啥鳥控呢?機子不要砸過來最重要

至於扶他霸我不關心,我們從來都不熟,在此之前我是 JR 幫的

但爛泥終究扶不上牆,出了一堆坑人玩意後還是倒了

至於回傳數據那些,扶他霸也是早早就投入了,但為什麼推廣不開?除了成本,再來是那堆複雜的傳感器

那些東西在電直上都很不實用,然後也如你所說,需求比重不大,所以就停留在一個半死不活的階段

但在開源,這些東西都在很低成本,很簡潔的線路底下完成,我看有玩開源的還沒一個不用回傳的

至於飛行中能不能看是一回事,有沒有回傳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從來也沒質疑過你的喜好,梁老師有句話說"嗜好不能爭辯"

玩航模就是圖個開心,我管別人手上拿啥鳥控呢 ...

是的,我就是综合考虑各种需求还有自己的喜好才选择这个控。
并不是我一直活在大清王朝,不看外面的世界。
如果以后我喜欢方向改变,估计多半会换一个开源控,那些控和接收,信号更强,功能更多,价格更便宜。就连摇杆人家都是CNC金属的。不像FUTABA,一个3000档次的中端控摇杆都是千年不变的全塑料。太不厚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综合考虑各种需求还有自己的喜好才选择这个控。
并不是我一直活在大清王朝,不看外面的世界 ...

我比较贱格,宁愿股票亏几十万也不会舍得换一个4K以上的遥控器!

2020收的14SG一直用到现在,胶壳掉了一边,天线保护胶壳也断了

NX4 OS37版本和;

NX4 OS37版本和;雷虎56H版本.jpg

网友:
偷偷告诉你T16IZ眼前飞直机根本不需要打开天线,我飞了两三年了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