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电脑软件疑问

楼主(2025-04-20):
请教大师们 电脑 Vbar 调参数后拔了再插 数据又复原了是咋回事呢?第五项 50 的值

网友A:
陀螺仪太高级的原因 换k8药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太高级的原因 换k8药到病除

用了十几年 K 和miniV 也该换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