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机头

楼主(2025-04-20):
黄鱼上无聊买了个机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床上的?配那种夹头?知道的朋友给说说,感谢

网友A:
大通孔,长尾巴,应该是手扳车的机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通孔,长尾巴,应该是手扳车的机头吧。

没接触过手板车床,不知道用的是哪种弹簧夹头

楼主:
想改成卡盘

网友:
仪表车床床头

楼主:
最近问了很多商家,没有弹簧夹头可配,我粗测绘了一下,内径没有专门的仪器可能画的不准,有一段内径可能是锥形

楼主:
弹簧夹头配不到,牙口3mm,配个法兰装卡盘到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弹簧夹头配不到,牙口3mm,配个法兰装卡盘到可以

而且,夹头就算配好了也用不了,得加手扳、弹簧。大机器的夹头,手拧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夹头就算配好了也用不了,得加手扳、弹簧。大机器的夹头,手拧不动的。

谢谢提醒,没用过手板车,原想配个弹簧夹头拉个铣刀用改做铣床机头,简单用用,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只好改卡盘了,不行就换个轴,er口的或者莫氏三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