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3.0和MB5.0的区别?

楼主(2025-04-22):
最近收了一台550X,带一个MB3.0,调了一下也飞了一下,感觉就是跟自己以前装MB5.0的550X区别还是挺大的。MB3.0可调的参数好像少一些(印象中,不确定),手感也不一样,但说不上来有什么区别,可能是错觉?

网友:
迭代很多版本了,各种参数肯定趋向主流,个人觉得手感偏差也是正常的。

网友A:
mb好用是4.2版本开始的,4.2以上都是4.2版改良来的,当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好用是4.2版本开始的,4.2以上都是4.2版改良来的,当然不一样。

变得好用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比如手感还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得好用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比如手感还是

无非就是调参便利性和手感了MB的锁尾性能确实是一绝
对比K8,MB蓝牙还是不是很好用,但如果是铁定用MB,记熟它的灯序后应该是挺好用的,至于手感,就见仁见智了,

如果是飞油机,MB的耐震动性能就很好的体现出来了,但就是它的定速设置不好弄,论坛这么大我至今没搜到一篇文章是写MB油机定速的

对比之下,FUTABA 的CGY750陀螺仪那是超级好用,软肋就是它是分体陀螺仪小飞机不好放置,那个调参的显示屏用的时间久了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非就是调参便利性和手感了MB的锁尾性能确实是一绝
对比K8,MB蓝牙还是不是很好用,但如果是铁定用MB, ...

我还真是用MB用习惯了,主要是喜欢尾巴锁的死死的感觉,所以一直玩轴传+MB,做钟摆类动作很舒服。没用过3.0的版本,没想到差异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是用MB用习惯了,主要是喜欢尾巴锁的死死的感觉,所以一直玩轴传+MB,做钟摆类动作很舒服。没用过3 ...

我收了四颗硬件4.2版本的MB,我把软件都升级5.0以上了,有一颗3.0版本的原来买NX4二手油机自带的
都有了CGY 750我就不想用MB了,直到最近又搞起NX4,用MB还挺合适的,但就是定速这一项没搞定,要是搞定就很完美了,耐震动、锁尾一根棍这是都是飞油机尤其要的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得好用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比如手感还是

我也没用过4.2以前的,听别人说的,以前收mb也是4.2或者以上的才卖的上价格。你这人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又不用你去制造。

网友C:
自己去官网看一下就啥都知道了,MB有三个硬件版本,最老的Microbeast、Microbeast Plus和最新的Microbeast2,几点几只是软件版本,3.0版本是用的最老的硬件,4.2往上都是MB PLUS,MB Plus 相比最老的MB更换了性能更强的处理器和精度更高的陀螺仪,MB2(也叫MB Ultra)是MB Plus的升级版本,搭载了基于现代 ARM Cortex 架构的微处理器单元(MPU),拥有更强的运算能力和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官网看一下就啥都知道了,MB有三个硬件版本,最老的Microbeast、Microbeast Plus和最新的Microbeast2 ...

前几天拆了手头这个老版本的MB,MCU是STM32F101C8T6,Cortex M3内核的。新版本的没拆不知道,官网说用了性能更好的处理器,但应该也强不到哪去,无非就是加大了容量,或者改个带硬件FPU的处理器,这么小的陀螺仪里面最多也就塞个48脚或64脚的MCU了,估计顶天用个F405,哪天有空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官网看一下就啥都知道了,MB有三个硬件版本,最老的Microbeast、Microbeast Plus和最新的Microbeast2 ...

要是用了带硬件FPU的处理器,那软件不兼容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官网看一下就啥都知道了,MB有三个硬件版本,最老的Microbeast、Microbeast Plus和最新的Microbeast2 ...

一个小小的直升机陀螺仪看起来都这么复杂,可想而知一个几百万几千万的导弹而有多少高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
3.0硬件升级后是4.2然后再固件更新到5.0。所以3.0和4.2/5.0区别还是有的,4.2和5.0本质上一样

网友D:
kbar停产这么久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kbar停产这么久有谁知道原因吗?

KBAR能活到现在已经很强了,以前是靠廉价物美取得市场活了十几年,现在航模直升机群体青黄不接,就算是刚入门的,现在也是VBCT+M4,RS4这种级别起步了,谁还会去折腾K8呢,很快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