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改470L

楼主(2025-04-26):
突发奇想,符合国人心理小变大、大变长,恍恍惚惚玩航模近二十载了,也算是老鸟了,虽然技术不咋地对头都不会,但是造就了极强的动手能力!手上直机类型繁多,近期入了一家kit版本的470LP、一直没装机,看470尺寸感觉比450l大了一圈,瞬间由心而想把450l改成470l会怎样,因为手头有一台450l,落灰状态,于是就开始了450改大改长之路,目前还在摸索中毕竟零件不通用,后续会陆续发图跟进改装过程

网友A:
加长尾管,换皮带传动,450L都有现成改装件

网友B:
放弃亚拓吧  配件死贵精度也没优势了

网友C:
长一点就叫大一圈?

网友C:
一步到位改700

楼主:
可能是情怀所致,2007年接触航模就是亚拓的450,一直到现在,手上有450,500、600、700等

楼主:
这个450要是改470,主要就是主轴的直径不一样,470的直径6mm而450的直径是5mm、那就涉及一个问题,直径不一样,470的主轴无法插入450的轴承套中,其实有解决的办法,我们一步一步来

楼主:
如图所示,470的轴承规格是6、12、4mm而450的轴承5、11、5mm……这样就简单了,直接买6、11、4的轴承安装在450机身轴承座上,本着全部更换原厂件,但是轴承的规格还是在别家购入的,这样就解决了470的主轴能够用在450上了

楼主:
接下来第二部,尾管的改件,因为470的尾管直径要比450尾管直径大,当时想着直接买碳管回来自己切,还涉及到尾传动轴的缘故,原厂470轴传动杆应该能用在450上但是支撑的轴承应该不能用,所以还是要改动.后来看到有卖480的改件索性入了一套,但是480这套改件比470的尾管以及轴传动杆要长一点,直径都是一样可直接用在450上面,接下来就是直接换上480尾部改装套件,需要注意的就是舵机拉杆,原来450的舵机拉杆其实可以用,只不过也需要做改动,后续我会把改装过程图发上来,这几天在等改装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步到位改700

700我有了,而且改8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亚拓吧  配件死贵精度也没优势了

情怀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尾管,换皮带传动,450L都有现成改装件

主要想用原厂的470悬翼头,这样的话改动的地方就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一点就叫大一圈?

应该叫加长、

网友D:
我想知道不改的有什么? 侧板,舵机固定架,电池陀螺仪电调固定板,脚架这几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不改的有什么? 侧板,舵机固定架,电池陀螺仪电调固定板,脚架这几样么?

您提到的这些部位其实都不用改动,只改动轴承,大小齿盘,尾部可以沿用480改件,唯独就是舵机拉杆可能要像450se那种把舵机支架挪到尾管上,目前我还没收到要改进的这些改装件,陆续会跟进改装过程、其实就是折腾,玩直机我认为除了飞行技术,最大的乐趣就是动手能力!

楼主:
晒一下我目前所有的

网友:
一只崭新的骨灰鸟!!!

网友:
厉害,厉害!
可以弄2个壁柜了,不然都是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