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PROTOS700电池安装技巧

楼主(2025-04-27):
通常,电动直升机电池板与电池之间用模魔术贴或者3m胶配合魔术带固定,因为我是一电多机,所以排除3m胶,但这款机型的电池板较窄,与电池的接触面较小,即使直接接触,也不能给电池提供很好的支撑,如果再在其之间贴上魔术贴,电池的稳定性会更差,所以我采用的方式是先用魔术袋把电池与电池板绑好,再在电池板的边缘与电池之间涂上热熔胶,起到水平方向定位作用,施飞了几个起落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不错

因为这一组电池要给三架700用,为了便于拆分,所以胶打的比较随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一组电池要给三架700用,为了便于拆分,所以胶打的比较随意

我那台大兔子V1放在窗台吃灰好久了,上面的DEKO 8系舵机被我拆去装亚拓700XN油机后就放在床边吃灰了,之前尾皮带轮会跑偏一个电下来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台大兔子V1放在窗台吃灰好久了,上面的DEKO 8系舵机被我拆去装亚拓700XN油机后就放在床边吃灰了,之 ...

你那应该是尾波箱皮带轮带挡边的那种吧?我这个挡边去掉,皮带轮加宽了,这个机型因为都是一级传动,主皮带轮太大,配合上压带轮皮带的阻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应该是尾波箱皮带轮带挡边的那种吧?我这个挡边去掉,皮带轮加宽了,这个机型因为都是一级传动,主皮 ...

是的,那个挡边太浅了皮带飞着飞着都跑到压带轮和尾波箱侧板之间的狭缝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那应该是尾波箱皮带轮带挡边的那种吧?我这个挡边去掉,皮带轮加宽了,这个机型因为都是一级传动,主皮 ...

这个机型的主要缺点是,主皮带轮尺寸太大,主皮带要拉的足够紧,才能让皮带齿和皮带轮齿正常啮合,电装近的近远的远,舵机线余量大,电调信号线和与接收机的连接线要延长,线只能走侧板外侧,舵机的布局不便于拆装舵机和舵机臂,其他方面的设计都不错,虽然重,但手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