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的主轴变速怎么样啊?

楼主(2025-04-30):
这个结构,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没有那个调节同步带松紧的装置,就是担心万一距离做大或做小了,同步带过松或过紧了。

网友:
不怎么样

网友:
不用4个进口p4角接触都配不上这个电机。

网友:
这颜值真不错。

网友:
这是按标准皮带设计的,新装上的皮带肯定距离标准。等用一段时间松弛了就换皮带。

网友:
要加个涨紧轮

网友A:
这个主轴能铣铁吗?

网友:
电机或主轴外壳上再加一个偏心套即可调整中心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轴能铣铁吗?

这个一看就是高速轴,铣就算了,用钨钢铣刀能磨铁。

网友:
很漂亮,很精致。

网友:
做的蛮精致,三轴尺都加装了,完成度高,无刷电机调速,其他也没啥可选的,直连会增加高度和同步带在低速上差别不大,我也想做个小铣床,和你的想法一样,主轴打算用750w伺服电机,同步带,就是没动力,不指望拿这个干活,手里有大的,小的就是一个爱好

网友:
对手艺好的是好结构,因为需精准的加工,对手艺差的,有可能要加张紧轮。但对用数控机床加工,就不是个事了,只要设计没问题就行。

网友:
加个涨紧轮不就解决了

网友:
注意到电机的安装环已是偏心套,所以这个结构对皮带松紧是可以调节的,很用心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