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 不受控制

楼主(2025-05-02):
手里这架K110 是2018年买的,出勤率最高的飞机,毕竟动力小家里就能玩。随着时间的推进,发现有时候打舵飞机会不受控制乱窜
怀疑过主板,怀疑过舵机,也都换了。最近终于发现了原因
原来是电池不行了。图里的9个蓝色电池是随机一起买的,用这9个电池哪怕充满电,
操控飞机的时候也有概率出现不受控制乱窜,舵机工作不正常的情况。
下面4个电池是2022年后买的,使用最少,不存在飞机不受控制的情况。
现在看来飞机不受控制,真实原因应该是电池老化了放电跟不上了。换新电池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失控问题应该没那么容易解决的……

大概率和温度有关系,比如气温上升了,连续飞等等。
前几天我一台从来没出失控问题的110就这样炸了一下,那天气温就28度,还是阴天,只是我中午飞,空气稍微有点闷而已

小概率可能和板子本身有关系,我有好几台110,其中一台在冬天也偶尔会失控……

网友B:
电池买的多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失控问题应该没那么容易解决的……

大概率和温度有关系,比如气温上升了,连续飞等等。

我这台已经100%肯定是电池的问题了
蓝色的老电池充满电,飞机拿在手里观察,打摇杆,舵机会不正常抽搐
白色的新电池,打摇杆舵机完全正常。
已经试验了50多电了,就是蓝色的老电池太老了,估计放电能力不行了。昨天全扔垃圾站电池回收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买的多钱一块

10块1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台已经100%肯定是电池的问题了
蓝色的老电池充满电,飞机拿在手里观察,打摇杆,舵机会不正常抽搐
...

只有这一台110么?电池看着都没胀,在我看来是没事。当然你飞3D的话另说了。
伟力的插头容易老化的,我都全部改成JST了。
而且你说电池和抖动有关系,听你这么说感觉挺玄学的。要么坏一个电池就算了,这全部都这样就有点离谱。
可以买一个电池内阻仪和电源,更容易定位问题。我是感觉钱用来买工具的话比较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一台110么?电池看着都没胀,在我看来是没事。当然你飞3D的话另说了。
伟力的插头容易老化的,我 ...

不玄学啊,虽然电池充满了,但是放电电流跟不上需求了。
电调又要保证电机供电,还要保证舵机供电,电池的出水管时间长,阻塞不通畅了,就供不上电了呗。
反正我这9块7年前的电池是不行了,拿在手里油门推上去后,打摇杆 斜盘舵机会抽搐。要是电机不转,单纯控制舵机是没问题的
只要给油门大浆转起来,打摇杆舵机就会抽搐。
这就是我这台K110不受控制的真实原因。
飞得较少买了3年的的这4块白色 就完全没问题了,这几天飞了几十电了。

记得刚买这飞机的时候,能飞到大浆转速无力,说明电池放电水管很通畅,只要有水你要多少我抽多少给你,抽干为止。。。哈哈

网友:
一个都没怀孕就很神奇!

网友:
大佬有空写个平时怎么保养电池的帖子?看你用了几年都没鼓包,比较厉害…
比如说下1S和多S,大电池和小电池,有没保养和使用的区别之类

网友:
还有海绵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