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70有个奇怪的问题,莫名其妙的熄火

楼主(2025-05-03):
前年帮别人组了一个直升机,亚拓的tb70,朋友飞直升机技术不行,也不愿意飞小飞机,就装了h1,确实很稳,我装好后飞了几个起落没问题就交机了,后来出去飞就摔了,说是空中熄火。这飞机他就没爽飞过,总是空中熄火。
还以为是他哪里没操作好,我去飞也是空中熄火,后来给12s电池负极引线到碳纤维机身以及尾管,症状消除,然后交给他,又摔。
期间我换回普通kbar陀螺仪,还是熄火,就换了电调,然后就不熄火了,飞了好多好多起落。判断电调的问题。
以为没问题了,就又装回h1,试了几个起落交给他,他又飞了几个起落,后来一次飞行刚升空10多米又熄火了。
感觉都摔进去一架700空机钱了。
现在电调、陀螺仪、接收机都换过,每次奇怪的点都是我飞了正常交给他,他飞就摔,修好我飞也是熄火。就感觉正常飞他就把飞机飞坏一样,好无语。然后我现在怀疑是飞机自己产生静电把电路击穿了

网友A:
疑难杂症啊
除了你上述提的几点 还有可能 连接线或插头问题,或者单项打滑
之前有台470也是一个劲断动力,换过电调、电池,搞得我头要炸了
最后竟然只换个接线方式解决了

网友:
飞之前烧烧香!

网友:
机魂不悦,来点玄学试试

网友:
遥控器回传看下报错日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疑难杂症啊
除了你上述提的几点 还有可能 连接线或插头问题,或者单项打滑
之前有台470也是一个劲断动力 ...

请问换了什么接线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换了什么接线方式?

电调的油门线可以接陀螺仪,也可以接接收机。
换了一下就好了。
可能飞机放的时间太长了,接口氧化或者落灰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油门线可以接陀螺仪,也可以接接收机。
换了一下就好了。
可能飞机放的时间太长了,接口氧化或者落 ...

好的谢谢!我是习惯油门接接收,电调剩下的两芯独立供电线接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