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渐开线小模数齿轮,0.6M,39T,用于改造小白菜鼓风煤油灯机芯

楼主(2025-05-04):
齿轮有摆线齿轮和渐开线齿轮,本次要做的是渐开线小齿轮(渐开线齿轮模数小于1的齿轮就叫小模数齿轮)。齿轮盘铣刀一套有8个铣刀,每一个盘铣刀对应所加工的齿数,比如#6刀盘对应35~54齿,刀盘上写切1.32,是指全齿高要径向切1.32,也就是全齿高,我认为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有时齿轮副要用到变位齿轮,不同的变位量全齿高也不一样。0.6M,39T的变位齿轮的全齿高是1.41(如图软件所计算的结果),而齿高公式:齿高=2.25×模数,2.25x0.6=1.35。所以不同的计算方式全齿轮高是不一样的。模数的公式M=直径÷(齿数+2)。

楼主:
准备齿轮片材料,手头没有直径25的棒料,用抽屉铜拉钮将就用吧。

楼主:
两块钱买一小瓶502胶水,把齿轮片粘到铜棒上并用M3的小螺丝固定,准备车外圆直径24.55,即齿顶圆直径24.55。如果不变位,按公式算齿顶圆直是(39+2)x0.6=24.6。

网友A:
惠民兄有新作,坐等观摩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民兄有新作,坐等观摩学习

欢迎围观,这个小齿轮的成本有点高,不一定能成功。

楼主:
校对垂直拖板与卡盘平行,校对动力头与垂直拖板垂直,表座吸在卡盘上,这样校对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理论上这样对刀是可以的,但莫2ER20杆和卡盘工件的中心点可能有误差。

楼主:
对刀后用游标卡尺测量,垂直拖板向下是1.1,先铣两齿,齿尖已经很尖了,不能按理论下切1.32,应该以实际操作为准。

楼主:
很遗憾,齿轮材料有蜂窝孔,第一次做的这个齿轮报废了,就当试验品吧,必竞是第一次加一这样的齿轮。

网友B:
做得很好啊,有了第1个就有,就有第10个第1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好啊,有了第1个就有,就有第10个第100个。

欢迎莅临指导

楼主:
继续下料,直径24.5。一个正爪卡盘,一个反爪卡盘,需要时来回换很方便。

网友:
做的挺成功的,牛

楼主:
今天晚上算是成功做好了第一个齿轮,下切1.35,这一次实际下切数值与理论数值一致,上一次下切数值与理论数值不一致,可能是垂直拖板丝杆有间隙,垂直拖板的操作最后应该往上提,消除间隙,防止下滑。动力头转速1490转/分。前期准备和对刀花了很长时间,铣齿的时间并不长。

楼主:
找出许多年前网上买的齿轮棒,0.6M,8T的标准齿轮,8齿轮轴与39齿轮片组成的传动叫齿轮副,齿数互为质数。在设计齿轮副时要尽量选用齿数互为质数,这样各齿磨损均匀,延长使用寿命。
模数=直径/(齿数+2)=6/(8+2)=0.6(M)

什么是质数我早忘记了,互为质数我更不懂了,还好有DeepSeep可以问

什么是质数,网上找的,其实我也忘记什么是质数。

楼主:
这盏灯叫小白菜,不知道为什么叫小白菜,约1886年代美国生产的,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用鼓风机助燃煤油,效率较高,不冒黑烟,可照明和烧水。现在有高仿的,也不是很贵,这盏灯火帽盖头、油箱、底座分3次收藏,分别来自3盏灯,缺少了油芯部分,自己做了一个。

楼主:
鼓风机是几年前花六百多元买,是现代仿造的,仿造的厂家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设计缺憾是转速比大,鼓风量略不足,齿轮片过薄强度不够,现在先对鼓风机进行改造,等有时间了自己搓一个。

转速比这样计算不知道对不对?转速比69954.85,就是发条回转1圈风扇转过69954.85圈,预计改齿轮后转速比为59680.23,下降14.69%

网友C:
还鼓风机真没见过。上次见一孩子就是把灯芯挑高了点就被骂败家打了一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鼓风机真没见过。上次见一孩子就是把灯芯挑高了点就被骂败家打了一顿。

见过用过这种灯的人已经老了。

网友:
煤油灯是最早的钳工工具,不光照明,还能检测两个工件的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