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老化

楼主(2025-05-04):
手里有几个塑胶版450想拿去改像真,请问放了十几年的塑胶旋翼头,桨夹,尾管固定座和皮带需要换掉不

网友:
旋翼头和桨夹这些主要受力位置就换了吧!其他随意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只要精度高就别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只要精度高就别换。

应该是兴耀华,碳纤侧板版本的精度很好,金属侧板版本的螺丝特别软拧两下六角变圆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兴耀华,碳纤侧板版本的精度很好,金属侧板版本的螺丝特别软拧两下六角变圆洞

工业垃圾就别折腾了,国产的工程塑料比进口差距很大,要是金属国产进口差距还没有那么大。

网友:
尾皮带应该换掉。其它看做工质量,和保存的怎么样了。

网友B:
我看那,如果想改像真直升机我有个建议,尾皮带动力去掉,直接上尾无刷配6030反桨,主电机改直驱,3s2200mah30-50c动力电,然后用h1飞控,好飞还不容易坏,更有像真感,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那,如果想改像真直升机我有个建议,尾皮带动力去掉,直接上尾无刷配6030反桨,主电机改直驱,3s2200ma ...

拒绝尾电机,主电机改直驱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拒绝尾电机,主电机改直驱可以试试

尾无刷不是不行的,用高kv值电机(3000左右的)加上直驱高速桨配上子弹头桨夹,再用个反应灵敏的无刷电调,锁尾性能一样不差,结构还简单,易于维护,同时还分担了主电机的一部分负荷和功率,这样主电机在连续工作的时候不会发热太大。总之好处很多。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fw450v3那样的,你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无刷不是不行的,用高kv值电机(3000左右的)加上直驱高速桨配上子弹头桨夹,再用个反应灵敏的无刷电调 ...

150级用尾电机勉强能忍,150级以上真接受不了,150级摔了也损失不了多少,450一摔蛋疼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无刷不是不行的,用高kv值电机(3000左右的)加上直驱高速桨配上子弹头桨夹,再用个反应灵敏的无刷电调 ...

尾变距好歹还能熄火降落,尾电机的只能摔了

网友B:
安装了h1飞控还能摔吗?都是智能控制系统,多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h1飞控还能摔吗?都是智能控制系统,多简单啊。

h1+尾电机,搁这叠buf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