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翔F120用FUTABA遥控器如何进入6G自稳模式

楼主(2025-05-09):
如题,这里有玩这个机子的吗?

网友A:
5通道改成辅助5,分配一个两段开关

网友B:
我也是玩这个小鸡,但是我用的原厂t6遥控器

网友C:
不要在这台机子上浪费时间和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通道改成辅助5,分配一个两段开关

我看网上视频说,要把遥控器两个摇杆同时往下,保持四秒,然后把飞机飞起来,保持稳定悬停,然后降落,再两个摇杆同时往下,保持四秒。可是,我的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这台机子上浪费时间和金钱

这飞机设计有问题,飞机就是要不断的摔机的,但是尾电机座居然同尾管粘死,一断尾管,整体全换。还有那三个电机接线柱,我觉得有点过头了,太重。还有主轴,3mm实心钢轴,这得多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这台机子上浪费时间和金钱

太赞了

网友A:
这玩意脆的一批,还有弹簧油门的问题,建议换朗宇或者谷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脆的一批,还有弹簧油门的问题,建议换朗宇或者谷天

这些问题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设置好?你们用的什么遥控呢?厂家太拽了,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脆的一批,还有弹簧油门的问题,建议换朗宇或者谷天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我花了几十万才买到这个教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问题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设置好?你们用的什么遥控呢?厂家太拽了,没有详细说明。

futaba t1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t12k

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
就二楼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玩这个小鸡,但是我用的原厂t6遥控器

用原厂遥控器,六G自稳模式是不是只有蓝色的灯亮。

楼主:
终于把飞机折腾好了,飞机很稳的呢!油门曲线设置为0、75、75、75、75,螺距曲线按厂家的设置,飞机悬停很稳,油门没抽风,航线掉高度,改天油门设为80试下。

楼主:
F120没人玩是有道理的,新手没人指导,商家的说法又不靠谱,油门曲线按商家的说法没法飞的。

楼主:
飞机尾巴锁不住的话,换个尾桨试下。无刷电机轴细,尾桨容易松动,不锁尾。

楼主:
说错了,空心杯电机轴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空心杯电机轴细。

要经常拔出来滴502,空心杯就这点5好,不要连续飞,尽量两台机轮流飞

楼主:
有点想换郎宇M1了,今天回去拆电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