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主轴 轴承问题

楼主(2025-05-12):
我前两天在咸鱼买了个主轴 牌子是 世平岛的 我把轴拆开后发现轴承是三颗角接触 前面7005两颗 后面7002 还是啥忘了 一颗  拆的时候忘记拍照了 我想问一下这轴承配置是怎么装的   白纸上是我话的安装示意图

网友A:
单数角接触的结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数角接触的结构没见过。

谁知道 买的二手的 可能买家也是修过

楼主:
就是这个主轴 现在我把轴承换成了第三种轴承安装方式 装好后打表锥孔1丝 夹刀一丝   但是从锥孔端往下按 大概有0.1的弹性量 是后端的弹簧再起作用 估计这就是弹性预紧量吧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工具拆开的啊?我也有个水冷主轴,里面堵了,但是拆不开。

网友:
主轴一般是不允许轴向串动的哦。看下是哪里没拧紧,或者少了个垫圈什么的。

网友:
一般两个角接触轴承中间会有垫圈

网友B:
主轴轴承能轻易拆下,这个主轴基本没什么精度了

网友:
前7005DB,,后6002,,不是7002

网友:
前7005DB,后6002,,不是7002

网友C:
7005db+600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轴轴承能轻易拆下,这个主轴基本没什么精度了

拆过两台日本进口的车床,主轴箱与轴承的配合非常精密,找准角度,轻轻一推轴承就安装到位。但如果没找准角度,轴承是装不进去的,卡住的。

网友E(2025-06-12):
引用 网友D:
拆过两台日本进口的车床,主轴箱与轴承的配合非常精密,找准角度,轻轻一推轴承就安装到位。但如果没找准 ...

手能推进去的轴承必定是间隙配合,除非是设计上的要求,单纯就安装精度来说,间隙配合是没有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能推进去的轴承必定是间隙配合,除非是设计上的要求,单纯就安装精度来说,间隙配合是没有精度的

正解,是过盈配合,加热再装,

楼主(2025-07-23):
引用 网友C:
7005db+6002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