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上买的日鼎750W伺服电机不能反转调速

楼主(2025-05-14):
闲鱼上买的750W伺服电机,只能全速顺时针方向运转,不能调速也不能反转,有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你的找个说明书看看参数设置,设置不同外围电路接法和功能不同,只有接线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5692&extra=page%3D1

PN12反转设置不了,始终是零

楼主:
设置键不动

楼主:
就反转键设置不了?

网友:
我那个可以正反转和调速,就是不能长时间运行,伺服电机半小时就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