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型车床是不是只能固定厚度的车刀杆?

楼主(2025-05-21):
我有一个JY290车床,发现只能用12方以下的车刀杆,超过刀尖就会超过主轴中心线,刀架好像是固定的,且不能调低?市面上16以上的刀杆选择很多,质量也好。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买16的刀杆,将柄部16*16铣掉4,变成16*12,头部不用铣,这样就可以用了。我大切深的切断刀会这么干,其他刀具没有必要,12*12品种没问题,足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16的刀杆,将柄部16*16铣掉4,变成16*12,头部不用铣,这样就可以用了。我大切深的切断刀会这么干,其他 ...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做4个错位的刀夹,将高度降下来4mm

网友:
小托板 与中拖板连接处有镂空的空间 想想办法降低

网友D:
现在什么规格的刀杆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6的刀杆,将柄部16*16铣掉4,变成16*12,头部不用铣,这样就可以用了。我大切深的切断刀会这么干,其他 ...

感谢传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干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6的刀杆,将柄部16*16铣掉4,变成16*12,头部不用铣,这样就可以用了。我大切深的切断刀会这么干,其他 ...

大神推荐12方好用的车刀吧,换刀片的好还是焊接的好?看了好多店铺,比较好点的车刀最小就到16方,弹簧钢刀杆的12方品种都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4个错位的刀夹,将高度降下来4mm

我新手,动机器不敢下手,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什么规格的刀杆都有。

但是你会发现16以上的刀杆可选的品牌和品种会多很多,质量也明显会好一些(可能是我没搜到12方好的产品),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错位刀架不用动设备。16的机夹刀杆铣一刀也和设备无关。你的四方刀台底部有点薄了,不然刀台也可以铣加工后用16的刀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推荐12方好用的车刀吧,换刀片的好还是焊接的好?看了好多店铺,比较好点的车刀最小就到16方,弹簧钢 ...

用车刀片的吧,比较方便。焊接车刀对磨刀技术要求比较高,家里磨刀不方便,到处是粉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新手,动机器不敢下手,感谢指导

并不改变车床任何结构,只是给车刀配个错位高度的配件,我不知道我这图你能不能看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你会发现16以上的刀杆可选的品牌和品种会多很多,质量也明显会好一些(可能是我没搜到12方好的产品)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7D&xxc=ad_ztc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D&xxc=ad_ztc
搜一搜很多,8X8,10X10,12X12,我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detail_redpacket_pop=true&id=641927424261&ltk2=1747969825549i6yev ...

非常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改变车床任何结构,只是给车刀配个错位高度的配件,我不知道我这图你能不能看懂

你的图的很清楚,我看明白了,这种有成品卖吗,我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图的很清楚,我看明白了,这种有成品卖吗,我搜一下。

找点边角料,线切割10个,每个16的车刀都配一个,换刀就不用拆配件了

网友:
我建议除了切断刀和内圆刀,其他不用追求弹簧钢刀柄,小车床用不到那么大力的。随便什么品牌的刀杆都问题不大。12方的柄够用了。

网友:
用刀片吧,用磨的车刀太麻烦了,也不好磨。

网友:
把承刀面铣4毫米下去

网友:
每次都加垫片,也能用用

网友:
不要考虑错位刀座,近2百元,小车床强度用12方普通钢车刀足够,2百能买几十把12方车刀,连弹簧钢都不需要。切断刀和内孔车刀除外。我刚买的12方车刀7元多,淘宝上0602刀片各个店铺经常优惠0.04-0.4元之间,绝对竞价比。
刀杆只比16方贵1元,但刀片便宜多了,热切好买,强度060208刀片开粗都可以。小车床足够用。我用的切断刀买16的刀杆,将柄部16*16铣掉2,变成16*14,头部不用铣。
强度比原来用10方切断刀强很多。

网友(2025-07-26):
用快换刀架,可调高低。

网友:
我看到网上经常有16方的数控车刀的优惠,买了不少,我的车床用14的刀,网上很少,我仔细测量了一下刀尖高,再算一下要铣掉刀柄底多少,直接按照我的刀架来铣,现在用的话,直接装夹,不用垫片,非常方便的。

网友:
洗掉4mm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