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们两轴改通道问题

楼主(2025-05-26):
我做了一台两轴飞行器,飞控中一通道是左右平衡用,二通道是平行前进、后退,想把一、二通道交换一下请叫大神们怎么换得过来?

网友A:
接收机1 2 通道交换 试一下

楼主:
一二通道调换过来了,开源控就是好用。我的想法是把横列两轴设置成飞直升机的感觉来,不用斜盘舵机那套复杂系统。

网友B:
通道映射关系理清楚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