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切削刀具的材料用什么型号钢材?

楼主(2025-05-30):
现有工具是小型车床、小型铣床、砂轮机,最近需要做一些冲子、插刀(内环齿轮插刀),做好后进行淬火,硬度可加工45号钢,请教我要买什么型号材料?下图是做好的冲子,材料估计是45号,硬度不够。

【齿轮片与齿轮轴铆合】

网友A:
这种小的, 就是用平常钨系M2 M4 1841、钼系M35 M42高速钢就行吧lol  当然,如果大型压机,应该用冷作工具钢, 粉末工具钢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的, 就是用平常钨系M2 M4 1841、钼系M35 M42高速钢就行吧lol  当然,如果大型压机,应该用冷作工具 ...

谢谢你了,我先去某宝上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