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用海潮改装远航水机失控坠毁,诚请各位大侠帮我总结原因

楼主(2025-06-05):
(无正文)

楼主:
此机首飞起飞之后,爬升困难,有埋头及右旋趋势。一分钟后由于树林遮挡视线,坠毁。我分析原因,可能跟推力线方向不正确有关。
欢迎各位老玩家评论,发表个人观点,这个推力线应该如何设定才最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机首飞起飞之后,爬升困难,有埋头及右旋趋势。一分钟后由于树林遮挡视线,坠毁。我分析原因,可能跟推力 ...

红线是推力线,黄线是翼面延长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线是推力线,黄线是翼面延长线

没装过这种不是很懂。看你这推力线略微向上,作用应该是向上拉机尾,那机头可不就要低头了吗。我感觉推力线应该略微向下,才能通过升力中心,起码也得平行吧

网友B:
我的海潮水平尾翼下面用轻木做了翼台,靠前后加强不能解决左右上下晃动,左右亚了一根4mm碳纤干。电机架从机翼上拆掉装在了机头上黑色驾驶室那个位置了,主要是为了电动车用袋子好带。这样改挺好的,重心没问题的话试试平尾抬起多一些,弄个泡沫做个机腹托起车,平地划跑,问题不大多试几次祝爽飞,使劲折腾可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过这种不是很懂。看你这推力线略微向上,作用应该是向上拉机尾,那机头可不就要低头了吗。我感觉推力 ...

谢谢发表观点,跟我的总结类似。现在的问题是推力线需要下压多少??难道需要直接穿过重心吗,是不是角度太大了?还是说只需要跟翼面延长线形成几度夹角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海潮水平尾翼下面用轻木做了翼台,靠前后加强不能解决左右上下晃动,左右亚了一根4mm碳纤干。电机架从 ...

谢谢回复。另一个问题是发现有右旋趋势好像不太正常...我用正桨,电机顺时针旋转。即使受扭距影响,也应该是左旋才对啊??我无法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发表观点,跟我的总结类似。现在的问题是推力线需要下压多少??难道需要直接穿过重心吗,是不是角度 ...

如果是我的话一般会选择慢慢试,电机座加垫片。我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一般会选择慢慢试,电机座加垫片。我懒

这都已经坠毁了,还慢慢试。。。要坠毁多少架才试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都已经坠毁了,还慢慢试。。。要坠毁多少架才试出来呢??? ...

技术还不足以驾驭这种机型那不如先放放,飞些成型机多练练手,等足够自信了再回头飞这些。自己组装调试是最重要的过程,不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调整的是对还是错呢?装机有很多关键点,别人不知道你是怎么装的也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在这问,负责任的人怎么敢轻易给出准确判断呢?我也是看了你画的线感觉有明显问题才回你的,其实并不排除在其他方面还存在问题的。你不愿意慢慢试那你就慢慢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还不足以驾驭这种机型那不如先放放,飞些成型机多练练手,等足够自信了再回头飞这些。自己组装调试是 ...

此机首飞起飞之后,爬升困难,有埋头及右旋趋势。一分钟后由于树林遮挡视线,坠毁。对于埋头现象,现在总结应该是推力线太高的原因,推力线需要下压。但是右旋趋势就不好理解了。我使用正桨,电机顺时针旋转,飞机有左旋趋势是可能的。你认为推力线该朝左还是右调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机首飞起飞之后,爬升困难,有埋头及右旋趋势。一分钟后由于树林遮挡视线,坠毁。对于埋头 ...

正常装机,不考虑装机误差的话,电机反扭是导致左右旋的主要原因。正桨、顺时针?你确定吗?你是从后往前看的吧。正常讨论都是从前往后看,面对桨,正桨必须是逆时针转,产生的反扭就会导致机身左旋,这个左旋是指飞机本身,视角是机尾向机头看。不论前拉还是后推,只要是正桨,只能逆时针转(否则不会前进只会后退了),产生的反扭作用都是全机左旋。你先按我说的定义,搞清楚你说的右旋到底是左还是右。————————————————————

仔细看了你的图片,你的桨确实是正桨,只能逆时针转,那么只可能产生左旋。如果单纯是推力线问题,那么推力线应该向左翼方向偏。
但是:左旋还是右旋并不全是推力线的问题,比如水平尾翼与主翼不平行、垂直尾翼不垂直,都是会导致左右旋的。所以前面我说过,自制机的调试是个比较复杂的活儿,需要足够的基础知识和足够的经验,而经验,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正常装机,不考虑装机误差的话,电机反扭是导致左右旋的主要原因。正桨、顺时针?你确定吗?你是从后往前 ...

再补充一点考虑:你这桨是正对着水平尾翼吹的,推力线的调整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左右水平尾翼的升力不平衡,这也可能是左右旋的重要原因。总之,这么多可能的因素,靠理论去定性定量分析是很困难的,真机还要靠试飞呢。所以,多分析原因,分清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通过不断试飞逐一排除,是调试新机不可或缺的过程。而所有这些复杂过程,理论知识扎实是基础,丰富的试飞经验是抓手,有经验才有助于你尽快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点考虑:你这桨是正对着水平尾翼吹的,推力线的调整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左右水平尾翼的升力不平衡, ...

谢谢你不厌其烦地分析,分享宝贵的经验但是飞机首飞出现右旋是真实的,我确认各翼面起飞之前都是调平的,所以我才很茫然跟我掌握的知识有矛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