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sky RS4 毒液 飞行时偏移

楼主(2025-06-11):
如题。用的是RS4自带的陀螺仪。飞行过程中总是会向左前方偏移。

目前是用遥控器的微调暂时规避了这个问题。但原因呢?请教一下论坛的模友们!希望不吝赐教!

遥控器 中立点不准?不太可能,我这个遥控器飞多个直升机,别的都没类似问题。

我装机有问题?不太可能吧?就算我装机时左前方偏重,但陀螺仪不就是固定姿态用的吗??

网友A:
也许是直驱电机的陀螺效应!这点不影响飞吧?!
我的飞机偏移感觉不明显!

网友B:
飞行高度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高度大概是多少

目视飞行,悬停。正常飞行高度内都有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直驱电机的陀螺效应!这点不影响飞吧?!
我的飞机偏移感觉不明显!

谢谢回复,这个“陀螺效应”可以详细讲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陀螺效应”可以详细讲讲吗

就是直驱飞机有个很大的电机,电机直径过大陀螺效应也更大,相当于一个大陀螺在高速旋转,会影响飞机姿态。最古老的陀螺仪就是机械装置,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直驱电机就相当于这个陀螺咯。但是你说的问题应该跟陀螺效应关系不大吧。

往一个方向偏要看飞控是不是歪了,飞机自检的时候是不是水平咯。而且应该不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因为机械方面的问题起飞后飞控还是会修正的,只要飞控内陀螺仪姿态是水平的他就会给你修正到水平。你偏了,恰好说明飞机内陀螺仪因为种种原因偏了,需要你打杆去纠正。

网友:
十字盘调平了吗

网友C:
微调能校正就不要纠结了吧。微调其实就是在调整你的十字盘。不想用微调,那就重新校正0螺距时十字盘是平的,2个大桨都是0螺距。另外打油门,检查十字盘面是不是始终垂直主轴

网友:
因为尾桨的原因吧?机体略微右倾就能抵消

网友D:
老哥,谷天这个原厂陀螺能给别的电直用不?手里有两块打算当通用陀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谷天这个原厂陀螺能给别的电直用不?手里有两块打算当通用陀螺用

我问淘宝上这个问题,回复我说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谷天这个原厂陀螺能给别的电直用不?手里有两块打算当通用陀螺用

谷天陀螺可以用在别的飞机上

网友E:
其实这是这种陀螺仪的正常现象,是可以校准好的,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调能校正就不要纠结了吧。微调其实就是在调整你的十字盘。不想用微调,那就重新校正0螺距时十字盘是平的 ...

既然微调是调十字盘,而我微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本质还是我十字盘没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是这种陀螺仪的正常现象,是可以校准好的,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

请教您,为什么是这种陀螺仪的正常现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微调是调十字盘,而我微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本质还是我十字盘没调平?

是的,微调就是校准的十字盘。想要不微调,就重新校准
包括检查你的陀螺仪安置板和主轴的垂直情况,其实不要纠结这些了,又不是去飞比赛。
能正常起飞,微调解决飘移问题。然后操控起来一切正常,就安心的飞吧。
只有一种情况才是陀螺仪出问题了,就是都校正好了,已经可以稳定悬停了。然后飞行中还偶然不按操控飘移,那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微调就是校准的十字盘。想要不微调,就重新校准
包括检查你的陀螺仪安置板和主轴的垂直情况,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