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做个0.6模,60齿的内齿轮

楼主(2025-06-16):
在B站里学习了“你很火啊,内齿轮制作挑战”的帖子,自己也尝试做一个0.6模60齿的内齿轮,这把插齿刀很难磨,一个夹角是20度,两个夹角是40度,要对称,刀要有后角。

【学习“你很火啊,内齿轮制作挑战”的帖子,自己尝试做个0.6模60牙的内齿轮】

网友:
车床带分度吗?

网友A:
可以先做个磨刀机

楼主:
主轴后面加装一个简易的分度装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做个磨刀机

正准备用车花机其中的一个部件来改装磨刀机

网友:
狠人,高手!!

楼主:
下面是B站的帖子
【内齿轮制作挑战,车床巧制内齿轮实战】

插齿刀不容易磨,手动插齿很费时费力,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如何做一把电动的能穿过内径20左右的铣刀,可以用齿轮带动也可以用同步带传动,最关键的是铣刀的线速度最少要达到多少?

网友:
重复性劳动不用数控很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B站的帖子
【内齿轮制作挑战,车床巧制内齿轮实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be506 ...

参考牙钻的结构,或者是直接淘成品牙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B站的帖子
【内齿轮制作挑战,车床巧制内齿轮实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be506 ...

你这个的话传动比较麻烦,结构参考直升机尾旋翼,传动用盆齿或锥齿,同步带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的话传动比较麻烦,结构参考直升机尾旋翼,传动用盆齿或锥齿,同步带受不了

铣刀盘的转速达到1500转/分,铣铜件就没问题,利用充电螺丝刀里的直齿轮来改装

网友B:
孔直径20,半径算10,铣刀盘厚2占中心,占1mm, 薄的直齿轮算4, 最上面的2mm不好用,只有3mm留给支撑。基本就没轴承了。机械硬盘里面有很小的轴承。铜套1500转还吃大力的话不知道能坚持几分钟。1500转,8齿,每齿吃刀2丝, F=24, 1分钟24毫米进给。做这东西要100个钟头,做好以后做齿轮1个钟头做一个。包能玩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直径20,半径算10,铣刀盘厚2占中心,占1mm, 薄的直齿轮算4, 最上面的2mm不好用,只有3mm留给支撑。基本 ...

这个内齿轮铣刀盘不能用现成的铣刀盘,现成的铣刀盘直径大已经超过了要加工的孔径了,另是现成的铣刀盘铣出来的齿型不符合内齿轮齿形,铣刀盘要用40度的V型铣刀盘,直径20,40度铣出的内齿形接近渐开线齿轮齿形。用铣刀盘加工齿轮其实也挺快的,前期准备工作花的时间较长,开始铣削时也就十几二十分钟时间。

网友B:
直径20铣刀盘在内孔20里干活,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内齿轮铣刀盘不能用现成的铣刀盘,现成的铣刀盘直径大已经超过了要加工的孔径了,另是现成的铣刀盘铣 ...

搞内齿圈,拉刀第一,其次插

你可以考虑下  旋转冲,就是冲头要自己做(就是做个带倒锥的齿轮,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20铣刀盘在内孔20里干活,不容易。

测量了一下内齿轮内径是30至35,直径20的刀盘可以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内齿圈,拉刀第一,其次插

你可以考虑下  旋转冲,就是冲头要自己做(就是做个带倒锥的齿轮,淬火) ...

这种内齿轮两种规格,我偶尔需要一个,所以不考虑时间成本,做个拉刀提高效率,但量产也没人要。做那种旋转剃牙的需要数控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内齿轮两种规格,我偶尔需要一个,所以不考虑时间成本,做个拉刀提高效率,但量产也没人要。做那种旋 ...

内齿的用的少,专门为这做个工具不值得,难度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