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了玩直升机用什么控

楼主(2025-06-17):
论坛的新人引导贴都是10年前的了,今天是2025年6月17日玩直升机用什么遥控器呢?
欢迎各位大佬来指导新人,推荐一下遥控器怎么选择。
最好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这么选。

网友A:
pl18u已经可以买到了,新国产天花板,手感吊打futaba18,硬刚信号塔。本地大把用上一代飞700,飞20w+的涡轴像真机,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18u已经可以买到了,新国产天花板,手感吊打futaba18,硬刚信号塔。本地大把用上一代飞700,飞20w+的涡轴 ...

孤陋寡闻了,这个型号淘宝搜不到。上一代是什么型号

网友B:
不说预算问推荐就是耍流氓

网友C:
非常对,产品能在市场流通,说明有自己的优势
没有最好的产品,只能说预算内最合适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孤陋寡闻了,这个型号淘宝搜不到。上一代是什么型号

上一代富斯pl18,新款pl18ultra6月底发售

网友D:
PL18u可以完全体使用RF陀螺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18u可以完全体使用RF陀螺仪么?

闭源凑合用,刷开源的话那个系统用着挺蛋疼的,不要用radiomaster的东西,工业垃圾。另外你在哪飞提前告诉我,直接御剑光速逃离

网友E:
飞直升机的话,要么直接mikado Vbar control,要么futaba T16/T18。基本不会错,之后不飞了要出手也容易。
,买二手也好找,教程多,还算稳定。

网友:
现在世界顶级3D直机比赛高手用的大部分是TX16S和VBCT,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直升机的话,要么直接mikado Vbar control,要么futaba T16/T18。基本不会错,之后不飞了要出手也容易。
...

现在都在咸鱼甩卖mikado Vbar control转TX16S!

网友:
futaba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

网友:
闭源遥控就Mikado VBCE。开源遥控(Helloradio、radiomaster、jumper、富斯、睿思凯),(Futaba也有但是份额在缩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预算问推荐就是耍流氓

大佬可以推荐不同价位的经典、好用、稳定的控啊!飞直升机最主要是不能失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对,产品能在市场流通,说明有自己的优势
没有最好的产品,只能说预算内最合适的产品

一定要提供预算的话,我先问500,1000,2000,3000挡位分别有什么好控推荐。我希望500以内买到可以长期用的控,由于飞直升机第一要求就是不能失控,毕竟安全最重要。
如果问我为什么要买便宜的,那就是一个字。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提供预算的话,我先问500,1000,2000,3000挡位分别有什么好控推荐。我希望500以内买到可以长期用 ...

说说我用过的一些控给你参考吧
1、华科尔DEVO10 当初买来玩模拟的,玩着玩着就坏了,扔了
2、伟力K110自带控 X6 ,一直用来飞K110,升级了FUTABA T6K,100块卖了
3、地平线DX7S 刚入模那会配合AR7200BX玩 X3,阶段退魔卖了
4、DX8 配合AR7200BX 玩X360,升级了FUTABA 16IZS,450块卖了
5、FUTABA T6K 飞K110用的,升级了16IZS,420块卖了
6、FUTABA 16IZS 目前在用的控,玩模拟、K110、X3、X360
购买建议:
1、500元左右就考虑2手地平线的DX8,性价比巨高,比2手14SG 便宜了一半,DSMX卫星也不贵,主流的小鸡都可以插DSMX卫星
2、全新的500左右的控你就别考虑了,一分钱一分货,外观看不出来,里面拆开来你就知道了,做工 用料很差的,毕竟成本在那里
3、1000建议2手FUTABA 14SG,全新的FUTABA这个价位别入,低端控外观看不出来。拆开里面你就知道了,感觉就像换了个工厂加工的
4、2000-3000选择余地就多了,敢卖到这个价位都没有太差的,看功能 外观 选择自己喜欢的

另外怎么说呢,一分钱一分货,越贵的控设置越细腻。
就拿我现在用的16IZS来说,有很多低端控没有的功能,比如 升降、副翼、尾巴 的摇杆曲线也是可调节的,一般低端的控也就调个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这有什么用呢?我觉得有用的,比如摇杆中心位置摇杆操控平滑一些,飞起来稳多了。因为你垂直或者水平打摇杆的时候你肯定不能做到100%不变形。
配合自带的接收,有回传功能,等等
当然这控我也刚买不久,很多功能还没用明白,还在摸索。低端控你就不需要摸索因为功能简单,基本一遍就了解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老实说500以内没什么可选,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折腾就玩开源控(Helloradio、radiomaster、jumper之流),功能强大,就是太费精力去研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500以内没什么可选,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折腾就玩开源控(Helloradio、radiomaster、jumper之流),功 ...

jumper T12 Max怎么样?官方elrs标配+elrs接收机4百多,刚好符合我的预算。

网友:
乐迪at9s,失控迪,害怕中

网友:
都2025年了,500块的预算还是别问买什么控了。v16作为开源控主流做工质量都没法保证肯定没问题,更别提500内的开源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