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8充电器升级

楼主(2025-08-06):
N多年前的PL8想升级下固件,无奈后面的调参口没有任何线序标识,有哪位升级过的请教下,另外是不是很容易刷成砖呢?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新的固件没有什么大区别,好像是支持4.35v的高压锂电?如果老的固件能用就别折腾了,公司都倒闭了,成砖头了麻烦。给你拍一张照片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新的固件没有什么大区别,好像是支持4.35v的高压锂电?如果老的固件能用就别折腾了,公司都倒闭了, ...

已经升级成功到1.12,确实没啥太大变化,好玩而已。谢谢

网友:
线序标识不就在遥控器红色正面右上角么,to pc那里,你自己图上都能看到。

网友:
最新的 3.36版本

网友B(2025-10-27):
这个线还有卖吗?前些时候没看说明书把2个充电器用一根线Y连接,把其中一台搞废了貌似硬件电路没问题,主控芯片有问题,插24V报错输入电压>32V和错误代码100,头疼中

网友:
我来说真相吧,这个线制作可以搜5imx,但二级管选择得小心,具体原理我不懂,可以淘宝瞎买各种二极管,具体哪种忘记了,得试,总之不能选细的那种,细的会报错,换粗的二极管,慢慢换粗,就会不报错,淘宝有电子大礼包 选二级管8种100个的那种,6.7元,买来一个一个试,我pl6和pl8都报错,变砖,最后成功,大胆的搞起来

楼主(2026-02-10):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还有卖吗?前些时候没看说明书把2个充电器用一根线Y连接,把其中一台搞废了貌似硬件电路没问题,主 ...

线我有,可以出你,价钱看着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