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除小直升机上了螺丝胶的小旋翼头上的小螺丝?

楼主(2025-09-27):
伟力K160直升机的横轴断了,断了的横轴留在旋翼头上,拆不下来

楼主:
如图

如图

如图

网友:
电烙铁烫一下试试

网友:
焊个螺丝上去再拧下来

网友:
楼上这是要搞报废呀

网友:
一般的螺丝胶处理是热处理,电烙铁加热后可以拧掉。不过你这个塑料的真是麻烦了。可以用小手电钻加小钻头试试,切个一字口,上螺丝刀?

网友:
有那时间,施主还是切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试了试电烙铁加热,效果不好,受热面积小,加热困难,周围还有塑料件,难以上高温。看样子整个旋翼头要报废

网友:
热风枪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试了试电烙铁加热,效果不好,受热面积小,加热困难,周围还有塑料件,难以上高温。看样 ...

有没适配的六角套筒?
怕热坏塑料件,全部拧下来不行么?
前提是,旋翼夹里面那个十字螺丝也要烙铁加热才好拆,后面还要上螺丝胶……

楼主(2025-11-09):
各位大佬,实在没有报法,只能用简单粗暴的一招——火烧大法!用防风打火机的火焰烧,因为防风打火机的火焰小而集中,可以进行点加热。用防风打火机的火焰对着金属旋翼头跟断头横轴的连接处加热10 余秒后,再用尖嘴钳轻松拧下断头横轴。其不良后果是周围的塑料旋翼夹也受损变形,但还能用,如果能精确控制加热时间的话,周围塑料件的损失会减小很多,谢谢各位大佬出主意
附上照片:

修完后,旋翼头烧变色了

修完后,旋翼头烧变色了

楼主:
换掉断头横轴后,飞机能飞,但不太稳,K160没有K124好飞。

楼主:
螺丝胶真是小机维修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