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轮神器-内槽刀座

楼主(2025-09-28):
由于这个动力头太小了,无法用同步带传动,所以采用齿轮传动,齿轮箱的设计每一对啮合的齿轮的齿数都互为质数,这样的磨损均匀,延长使用寿命。齿轮箱共有一轮(装锯片铣刀)、二轮(惰轮)、三、四、五轮(电机)五个轮子。

一轮是18齿,锁紧锯片铣刀的螺母是6厘螺母。

由于锯片铣刀的内孔没有键槽,所以安装时必须留意铣刀的旋转方向,面对着轴(螺母),看铣刀逆时针转螺母用正牙,铣刀顺时针转螺母用反牙。跟砂轮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二轮是惰轮,只负责传动。

楼主:
三轮、四轮的齿轮轴是11齿

楼主:
11齿要用专用齿轮铣刀盘,1#铣刀盘(12-13齿)铣出来的齿形最为接近11齿,所以用1#铣刀盘来铣11齿,况且用齿轮铣刀盘铣出来的齿轮渐开线是近似值。

我喜欢用手机的微距拍摄,更能突出细节,齿轮条看似粗糙,其实光洁度比线切割、滚齿机加工的还要好。

网友A:
铣齿轮还是卧铣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齿轮还是卧铣方便。

内齿轮的内经太小了,卧铣也不好使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B:
看样子是齿轮传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齿轮传动啊。

想用同步传动,但太小了做不了

楼主:
第一个齿的下切深度必须分几次试刀,并观察齿形,如果按铣刀盘上标的“切1.32“一次性下切进给,那齿轮就有可能报废了。

二轮、三轮、四轮的齿轮片是27齿

网友:
楼主玩的都是精致的小件,细心仔细,追求完美,佩服!

网友C:
铣对刚性要求大,小鸡吃刀5个丝就咣当的响,现在这结构估计吃刀到不了5个丝,吃刀小了手动进给累。用成型砂轮来磨对结构刚性要求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对刚性要求大,小鸡吃刀5个丝就咣当的响,现在这结构估计吃刀到不了5个丝,吃刀小了手动进给累。用成型砂 ...

刚性应该可以。直径2厘米的成型砂轮不好找

网友D:
动手能力超强!就是感觉好像为了一碟醋包了一顿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超强!就是感觉好像为了一碟醋包了一顿饺子

费了很大功夫做了几个专用工具,也就做一两个齿轮。可能有说为什么不外协找人线切割?找过试过,不能用,不是齿型不对就是齿顶圆直径不对,不管能用不能用你都得拿走付钱,无奈何,只能自力更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了很大功夫做了几个专用工具,也就做一两个齿轮。可能有说为什么不外协找人线切割?找过试过,不能用, ...

敬佩绝大多数人就因为缺乏这种精神,跟发明家擦肩而过

楼主:
夹板钻眼有难度,累计误差会使人崩溃。总结:钻轴孔应该从电机→四轮→三轮→二轮→一轮的方向逐一钻孔,一个一个定位,一个一个钻,不能画线好后一次全部把孔钻好,从理论计算到画线到钻孔每个过程都存在着误差,累积越来越大。

楼主:
总有意想不到事情发生,一轮的轴眼要重新钻孔,要再靠边缘一点,铣刀锯齿才能铣到圆弧的底部。四轮与电机的齿轮中心距偏大了一点,电机的定位孔要重新定位钻孔。

网友:
尺寸与公差是一门课。尺寸链开口位置的选择很讲究的。这种配合要求高的活用数控床最合适

网友:
内齿轮加工用慢走丝容易,小件用插刀插,这样铣刀铣,只能控制在一定的内孔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