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s改直驱。不如原装。

楼主(2025-11-03):
折腾了一两个月的k110s直驱不折腾了。看别人改装了直驱k110,研究了一下,发现自己改不了,然后就买了个k110的直驱机架,回来后还是装不了,就请卖家帮助改的电机。用朗宇x2204 1800kv的电机,要拔掉轴承座重新安装机架带的轴承座,这个太难了,但是卖家很好帮助改了。
拆k110s的电装装好机,发现电调启动困难,扭力不够,偶尔能启动,飞起来还可以。有人说要改电调参数,但不会,咸鱼有做k110双无刷改装的,买了一套主板、电调,这个电调可以用,正常启动。

碳纤机架装起来飞了几次,机太重了,空机大概65g,打舵过急过大容易低头,尤其是转弯中朝自己飞过来时,飞机一下就低头就像大砍刀飞过来,太特么吓人了。另外我嫌这个机架颜值低,不想玩。
在原厂机架中间钻了两个孔,正好可以将改装机的电机座锁上,装好后62g,还是比原装机重9g。机壳前面切孔,电池可以装前面,这个颜值就可以接受了。另外买了的那个主板需要电脑做设置,我要求调成Futaba的接收,但是一直设置不成,尾无刷也没搞成功,实在太花精力,不想搞了。
直驱机太重,油门要设到75左右才能飞好,转速上去了,但大桨直径不变,升力比不行,家里不好飞,窜来窜去的,飞悬停就可以,航线都吃力,户外没试过,空间大可能会好点。
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朗宇、谷天包括伟力不搞1s直驱了。但我还是希望有一个1s的好机。

网友A:
原装的基本上就是最好的,人家厂里的人员又不是吃干饭的,以前华科尔家的SUPER CP 改,基本没啥用,到v120d02s改2s,只能说稍微好那么一点,地平线家,NCPX和MCPX改无刷主电机,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空心杯锁尾也还行,缺点就是现在我说的这几个都停产了,没啥配件,想飞不敢飞

网友B:
也许弄能有刷电机会好一些,无刷在扭力方面没有优势

网友:
还好忍住了没改,玩110的初衷就是动力适中,身轻耐炸,一改,优点都没了。1s一方面功率小,另一方面尾电机锁不住,主电机也会降功率,加上超重,自然就飞得不舒服了。

网友:
这个级别的机子,重量轻才是耐炸里面的最主要的因素,新版110S换了机架可以直接用不死舵机,更是厉害了我准备买个机架弄台试验机试试我还有差不多100套2018年伟力生产的原厂K120金属旋翼头,精度高,但那批K110原厂主板亏惨了,非常容易坏,导致我装机几台后面都没兴趣玩了

网友C:
K110的主板分批次,不容易坏的非常耐用,在树上日晒雨淋一个多月后都还是好的,不好的非常容易坏,新的装机几个起落就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基本上就是最好的,人家厂里的人员又不是吃干饭的,以前华科尔家的SUPER CP 改,基本没啥用,到v120d ...

MCPX优点是横轴是2MM的而且很短不容易歪,缺点是不好改无刷,原有刷电机9克太重了,碳刷也磨损快,原电机没有替代品
我的库存估计MCPX还可以组30台,还有几百张主板呢,这也是我130X工程其中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PX优点是横轴是2MM的而且很短不容易歪,缺点是不好改无刷,原有刷电机9克太重了,碳刷也磨损快,原电机 ...

不死舵机是哪款

网友C:
我偶然买到的一批货,德成的2克舵机,现在已经没了,我对比了咸鱼卖的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偶然买到的一批货,德成的2克舵机,现在已经没了,我对比了咸鱼卖的和我的不一样,

不开心,我咸鱼买了几个一模一样的,比较便宜,用过一次感觉飞起来不跟手,当时旋翼头也有问题,就没确定是不是舵机不行。最近找个时间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心,我咸鱼买了几个一模一样的,比较便宜,用过一次感觉飞起来不跟手,当时旋翼头也有问题,就没确定 ...

我那批是经过自己和师父在K120上反复自旋翻测试过的,所以才敢得出这个结论,我最早是用在130X上做锁尾舵机用,没想到这么强,锁的一根棍,后来发现可以和K120上和原舵机混用,完全一样

网友:
空中飞的,重量永远要放在考虑的第一位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基本上就是最好的,人家厂里的人员又不是吃干饭的,以前华科尔家的SUPER CP 改,基本没啥用,到v120d ...

以前只对机械传动感兴趣,就玩过V120D02,其它小鸡都没碰过,现在都没机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只对机械传动感兴趣,就玩过V120D02,其它小鸡都没碰过,现在都没机会了。

oxy2  目前最小的皮传 尾变距的小鸡   而且,不只是花架子,飞行性能非常好

网友:
这玩意原装动力都得开满油门,你改了以后还开75油门当然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许弄能有刷电机会好一些,无刷在扭力方面没有优势

反了的。。。而且无刷寿命比有刷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了的。。。而且无刷寿命比有刷长多了

我说扭力,你说寿命,反了什么?

网友(2025-12-10):
引用 网友C:
MCPX优点是横轴是2MM的而且很短不容易歪,缺点是不好改无刷,原有刷电机9克太重了,碳刷也磨损快,原电机 ...

请问大哥能不能优惠出一张mcpx主板想试试

网友(2026-01-11):
引用 网友C:
K110的主板分批次,不容易坏的非常耐用,在树上日晒雨淋一个多月后都还是好的,不好的非常容易坏,新的装机 ...

你说的110主板容易坏具体是什么问题?我倒是碰过好几块有失控现象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