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载荷低的飞机就一定不抗风吗?

楼主(2025-11-10):
翼载荷低的飞机就一定不抗风吗?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的参数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如此,特例就算了

网友C:
个人理解,翼载荷低,就一定不抗风。翼载荷为1的情况下,意味着单位面积载荷只有1克,不论这个飞机有多大,有多重,这一点改变不了。那么气体流动,改变这种轻量级别的物体,就格外容易。所以,即使用飞控修正,效果也很有限,不过我本人没有尝试用大功率冗余的电机+飞控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