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缸油动船模制作【完整】

楼主(2025-12-09):
1.从小就对船模很感兴趣,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搞。23年辞职考研期间有了点空闲时间,在闲鱼上刷到船模的套材,在加上在网上看到的视频,就忍不住买了一套。再加上手上有一台模型发动机,又喜欢那种仿真的船模,就买了一套蒸汽船模的套材。从23年弄到现在,终于把整体做得差不多了,后面只需要慢慢完善细节。2.第一次搞没有经验,船头甲板的围栏被大力出奇迹搞断了,蒙皮好后随便打磨了一下就直接包玻璃纤维刷环氧了,打磨的时候没有买打磨机,所以比较粗糙,环氧干了之后发现有空洞,后面直接用环氧树脂把船体内部“泡”起来,所以船身非常厚实。刷完环氧就直接刮腻子,在小区楼里面不好操作,打磨得也很粗糙,喷漆之后很难看。喷漆的时候也犯了一个错误,用透明胶来粘报纸,残留了很多胶在油漆上。

楼主:
3.动力系统
最初版本的发动机排量只有17.5cc,活塞只有一个气环和一个O圈,导致了烧机油比较严重,排气管会喷出很多油污,会污染水体。后面更新了20.5cc的三环活塞发动机,动力更强,运行更稳定,排气管很干净,解决了污染的问题。最初版本的波箱太小,全油门的时候会打滑,浪费动力。后面重新定做了一个新的变速箱,强度更大,能承载的动力更强。现在整个动力系统集成在了一起,散热、舵机、波箱、发动机等都安装在了一个模组上面,检查维修可以整体拆下来,非常方便。

楼主:
4.冷却系统
最初选择的风冷,但是船体封闭之后空气不流通,风冷散热效率低,第二次试航的时候,把上建安装上之后中油门跑了一下,冷却水箱直接开锅了。后面自己用密封设备盒和6cm的冷排制作了一个热交换器,但是体积太大,安装占用空间太大,不仿真。后面在网上看到了工业级的迷你热交换器,大小刚好适合,就直接买来焊接了一个支架安装在发动机上,与真船发动机热交换器一致。目前采用两套散热系统,冗余很大,全油门跑发动机不会高温。

楼主:
5.水泵及发电机
第一个版本用的吸水泵是电水泵,但是电泵耗电量过大,发动机的动力有冗余,用机械泵更适合。手头有一个模型离心泵,但是离心泵不能自吸,而且进出水管直径太大,不适合作为冷却水泵,离心泵后面可以考虑作为喷水枪的水泵用。空闲的旧的波箱被安装在后中甲板上,目前正在打印模型发电机安装座,安装上发电机后可以在遥控器上一键控制启动发电机,安装稳压模块,为电池充电和草地、冷排风扇供电,这样只需很小的电池就可以长时间运行。

楼主:
6.后续改进计划
蒙皮的时候把前甲板围栏弄断了,后面想打印一个安装上去,让整体看起来协调一些,给上建增加一些细节,比如驾驶或防撞轮胎等。但是目前油漆喷得很差,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目前在学校,不方便喷漆等操作。在网上看到了全不锈钢的船体,很心动,但是想着这条船做了几年,就这么放弃了有的舍不得,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各位模友提出。
7.试航
第一次试航,
测试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V4y1z72o/?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8a3922bbfc64daaafe4fd10c3fa0f5c8
【四缸模型发动机小船第一次试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w411U7n9/?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8a3922bbfc64daaafe4fd10c3fa0f5c8
第二次试航
【四缸模型发动机小船第一次试航】
【四缸迷你发动机船模第二次试航】

楼主:
【测试视频
【四缸模型发动机小船第一次试航】

网友:
动手能力可真强。

网友A:
楼主这个船有多大多重啊  给个尺寸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船有多大多重啊  给个尺寸参考一下

重量估计十几斤,长1.1米,宽27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