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有点贼啊

楼主(2025-12-17):
飞过这个机子的,给个调参数的意见,我是按说明书设置的,有点贼啊,滑不溜丢的,完全没有mcpx和130x的手感

楼主:
我已经把180cfx的所有帖子翻阅完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楼主:
老家还放了台300cfx,十几年了,也没起飞,估计电池也快报废了

楼主:
现在在修NCPX,飞到是能飞,手感感觉很怪异,也是滑滑的手感,没有以前稳了,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2026-02-26):
我四五年前花了1K收了个3桨的180CFX由于金鱼尾严重落灰好几年了,前几天翻出来挂咸鱼卖了,但发货前搞断了十字盘导轨干脆就不卖了,改了谷天S2的十字盘和130X的旋翼头,有一天我用130X的参数飞尾巴没那么抖了,但跟130X的锁尾效果差远了,这几天也在找IX12如何进入陀螺仪调参,结果一个帖子都没找到

1S 的318A锁尾一根棍
2S的130X锁尾一根棍
3S的180CFX金鱼尾一直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