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中将十年后重新入坑电直,从驰远FBL80到朗宇M2V3Pro

楼主(2025-12-22):
刚才写好的发送失败了,编辑时草稿没了,先占楼,慢慢补充,看这次能先发上去不~

新手进阶利器,如果真机已经没有起飞和降落的心理门槛,建议直接入朗宇的M2V3Pro,稳!
分割线——————————————————————————————————

但你如果还从来没有过电动航模直升机的任何真机飞行经验(微型电直即可),建议纯新手还是从更小级别的直升机开始(闲鱼收个二手的都行),朗宇的M2V3Pro并不适合纯新手向的小白,属于已经越过门槛的新手进阶利器~

举个简单的例子,朗宇的M2V3Pro在自稳模式之下起飞,机身是水平姿态垂直升空的吗?在手动模式之下起飞时呢?

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更不懂原理,建议从更小一级的电动直升级入坑~

朗宇的M2V3Pro在自稳模式之下起飞时,飞机在给【油门】螺距总距的正螺距开始抵消飞机的重量时,飞机开始离地。但自稳模式下飞机是歪的,是向右侧倾斜的姿态,纯新手可能认为有问题,怕飞机向右侧翻滚炸机,实际这个是正常现象,原理可以随便使用AI工具如:秘塔或者KIMI查询,让AI给你解释清楚原理即可~

朗宇的M2V3Pro在自稳模式下起飞时,飞机会向右侧倾斜,左边脚架先离地,然后几乎垂直升空(在室内或者室外无风条件下,因为有风干扰的情况太过复杂),升空后空中姿态是微微向右倾斜的,几乎可以忽略(实际也会有个倾斜角度,这个是正常现象)~

朗宇的M2V3Pro在纯手动3D模式下起飞,也不是垂直升空的,是会向左侧飞出去的,室内练悬停要注意这一点,纯新手不碎舵调整,容易大炸撞墙什么的~

核心是:为了抵消尾桨产生的推力(主桨旋转方向,尾桨抵消这个自旋的力有个推力)

二楼会写新手飞控只需要改两处的数值,一个是Expo数值,副翼和升降都从默认的15,我目前改到了75,飞机好飞太多了,默认值飞面太过灵敏了~

然后是在飞控里修改软件油门的值,正飞悬停和航线转速3600转就够了,悬停时间室内轻松超过一刻钟(1000毫安高压电池),四面翻和倒飞4200-4300转就足够了,室外如果有风,三级风以内,空中切中挡转速4300转就足够了,如果遭遇阵风,就需要切换到更高转速,避免飞机被大风吹跑了~新手三级风就别飞了,容易炸机~我昨天二三级风照样前翻和倒飞自悬,因为已经适应了~

分割线——————————————————————————————————
十年前玩过驰远的FBL 80微型小电直,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快乐时光,一次在客厅连续飞十几电,紧张的汗流浃背~

以前经历过的都算数,微型小电直手感太贼,炸机表面看着无损,但很容易出现双桨和金鱼尾,怎么换件都搞不定~

微型小电直的作用,其实就是起飞降落,能顺利3D模式起飞降落后,就可以入手朗宇的M2V3Pro这类200级的小电直的~

分割线——————————————————————————————————

为什么选择入手朗宇的M2V3Pro,二楼看图吧,第一是重量轻,重量轻对新手的好处是什么,对新手的好处太过明显了,升空时间,飞机重量控制减轻后,每电从原来的悬停五分钟到七分钟,延长到九分钟,十分钟。配新款的1000毫安电池,室内正飞对尾悬停一电接近16分钟了,对新手的飞行时长作用非常明显~对高手3D动作提升也很明显,动作可以更激烈~

第二是工艺精良,我是飞机先到的,开源遥控器因为是H7芯片的主控刚上市,要半个月左右才发货,所以飞机到后,我没遥控器飞不了,手头的天地飞ET07不支持,微型接收机只支持4通道,我当时买来是飞F3P固定翼的。当艺术品把玩了一整晚,很耐看~整体设计水准高,没买谷天S2主要是因为外观接受不了,没有朗宇的M2V3Pro的优雅感~

第三,新手可以体验到一台出厂就调试好的高精度电动直升机,免去一开始就面对复杂的装机细节和调机环节。B站C4教主谈过亚拓直升机为何没落,也谈过新手入坑推荐从X360开始,但选择从M2V3 Pro这种精品直机入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相当于多了一个选择~

想到哪里随时更新,抽空更新~

网友:
M2S2都很棒!入门利器!  高手飞也很过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看了美国飞行员,前世界冠军 Kyle Stacy飞原厂飞控出厂参数的M2V3Pro的视频,我不再纠结RF2了,先练 ...

本来就没有必要纠结,朗宇的ofs3飞控肯定是下了功夫的,手感非常好,rf2在于自定义方面强很多,老飞控的飞机最适合改,我有台老m2exp就改了rf2,手感比原先提升好几个档次

楼主:
最近论坛很难刷出来,可能服务器有问题,手机编辑又很费劲,等抽空再在电脑上补充吧,先留坑~慢慢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砍窗帘也能损失这么多嘛

一米五高度吧,木地板,脚架+两个塑料舵机臂+横轴,比我想象的损失要小的多~损失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的飞机的确不错,开源控加elrs加rf2,性价比无敌,功能也强大,jumper的品控不评价,用过一些jumper的 ...

昨天看了美国飞行员,前世界冠军 Kyle Stacy飞原厂飞控出厂参数的M2V3Pro的视频,我不再纠结RF2了,先练好技术~

网友A:
在家砍窗帘也能损失这么多嘛

网友B:
朗宇的飞机的确不错,开源控加elrs加rf2,性价比无敌,功能也强大,jumper的品控不评价,用过一些jumper的产品质量都不怎么样,目前用rm的tx15,也遇到过问题,但价格低就没那么多要求,futaba也就剩下个所谓的稳定,但实际上用futaba失控的也不少

楼主:
朗宇原厂飞控,第三代,目前用着就已经感觉很爽了,等到不够用的时候再去升级RF2了,也许更多是一种折腾,生命在于折腾,哈哈!

楼主:
你如果问我为何选择开源遥控器,这个很偶然,我去闲鱼收福特巴的16 IZ S,谈好价格等改价付款阶段,卖家突然变卦了。变卦后又涨价了,就是爱买不买了,那行,老子还就真不买了。当时如果卖了,现在我肯定还在用福特巴16IZ S了~都是好控~

但闭源控已经没落了,大势所趋,类似亚拓,当年玩都认亚拓的,现在还有几个人在玩吗~

开源遥控器+RF陀螺仪是直升机未来的大势所趋了,顺势而为吧飞友们~

楼主:
附一些,B站大佬的学习资料和教学视频的去处

把B站当成搜索引擎,知识库检索,一般类问题都能找到教程指导,外加微信技术交流群和QQ技术交流群,一人单飞,自学也可以很高效

楼主:
五楼占个模拟器的楼,抽空补充

模拟器大法,模拟器一定要配合真机实操,没有目标的练模拟器,只能叫玩,当成游戏玩。有真机配套后,训练一天的模拟器收获大于之前一个月了~

楼主:
再占个五楼,汇报近期的真机训练成果

正飞自悬已过关,正飞除去机械故障和电子故障很难再炸机了。倒飞首翻一次成功,翻几次掌握正负螺距舵量和转换时机后,倒飞对头悬停,倒飞四面和倒飞自悬都过关了~

下一阶段是模拟器强化正飞航线和四面翻,以及倒飞航线了,模拟器没有飞过的动作,真机不要去尝试,模拟器没有飞过的动作,真机不要去尝试,模拟器没有飞过的动作,真机不要去尝试~

楼主:
实际是四楼,第一次室内自悬炸机修复。室内训练自悬时,窗户没关好,补风吹开了,突然来的气流把飞面吹漂移了,主桨挂在窗帘上,切熄火炸机了,脚架断了,舵机臂断了俩,目视没有其余损失。新买配件后,装好,升空飞面抖,二次拆机换了主轴和横轴,发现横轴明显弯曲了,换后跟新机没区别了~
换横轴时推力轴承有一侧装反了,新买的润滑脂到货保养飞机时发现磨出来一个槽,新买了推力轴承,到货后再换,目前不影响飞行,滚珠没碎,不会空中突然抱死卡住不动~

楼主:
这算三楼,之前三楼没上去,报错了,也先占楼~Jumper T15 Pro 开源遥控器开箱,FPG全金属CNC遥杆,RDC90,手感是真好控制精准,进步神速也有功劳,H7主控芯片的开源遥控器目前市面就几款,可选余地很小~

开源遥控器比我相像中简单一个数量级,从上午拿到快递,下午研究了一个下午,看B站视频,首页检索【Jumper T15 Pro 】出来好多教程,二倍速先过一遍,找到你需要的好的收藏原速再看一遍基本就全搞定了,按教程设置一下,真机通电对频,测试,提醒新手一定要先拆了主桨和尾桨,新手一定要先拆了主桨和尾桨,新手一定要先拆了主桨和尾桨,避免误操作后被砍伤流血~
其实就是新建模型,然后在混控新增第5、6、7,8四个通道而已,就这么简单,B站有官方教程虽然使用的是Radio Master的开源控但原理一样的~

模拟器再单独新建个模拟器的模型不要使用真机设置好的复制副本,不要使用真机设置好的复制副本,不要使用真机设置好的复制副本,因为模拟器的设置更简单~Jumper官方有教程按着操作即可~很简单~

楼主:
二楼也先占楼
提醒一下新手,一定要学会使用熄火开关,一定要学会使用熄火开关,一定要学会使用熄火开关,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再使用油门大小下拉到底停转了,不要再使用油门大小下拉到底停转了,不要再使用油门大小下拉到底停转了,过时了,而且习惯后你玩3D后,油门全都是定速的,你油门拉到底是负螺距总距最大值,一定会大炸的,提控回家那种~

所以需要早一些从一开始就习惯使用熄火开关来停止飞机主桨的转动,油门推荐使用飞控里的软件油门,非常方便,不要再去遥控器上设置什么比例油门(也要在遥控手动设置三条水平油门曲线的,三条水平直线,实际就是油门定速,控制主桨转速),软件油门就是去飞控对应的蓝牙模块APP里手机调参非常方便,我现在蓝牙模块就插飞机上了不拆了,调参太方便了~

分割线——————————————————————————

朗宇M2V3Pro开箱~
反复比较谷天S2和朗宇M2,最后还是选择了M2V3 PRO,M2有好几款,需要仔细区分,M2V3 PRO是最新款,机身变轻,舵机全金属,很多细节都有改进,很观漂亮,相比朗宇,谷天外观就差些意思了~除非三手考虑性价比,反正买新机会考虑外观的~

新手不推荐买二手,就是回来有内伤你根本看不出来,也不会排查不会修,如果遇到一处几块十几块钱的小问题,你发现不了,升空来个大炸,可能要付出数倍的银子去修机了,或者你有可能修不好,因为你都没见过原厂出厂完美状态是什么样的~类似你都没喝过茅台,我让你去市场打假,纯属扯淡了,一个道理,你得先知道完美状态是啥样,后续炸机修机也会有目标,就是修复后跟出厂状态最接近~

下面这段放错楼了,但也无所谓,先放这里,因为上下文也有关联性的~

这次选择Jumper的控也纯属意外,我主要是选择H7主控芯片的开源遥控器,之前是想入福特巴16iz s的,闲鱼看好了一家,后盖电池板粘胶后完全花掉了,很难看,其实他换个原厂后盖品相上就可以再多卖几百的,但他就那样,背面看着很难受,正面都正常,谈好价,等付款时卖家突然变挂了……怎么问都不回复,问了好几天,我一时的消费冲动也全无了,那就算了~

当时想收一台谷天S2,主要是便宜性价比高,结果卖家说改了RF陀螺仪了,用不了福特巴,因为我那边已经谈看价格准备付款了,这边同时在问飞机了。这位卖家推荐了RF飞控,推荐了Hello Radio的V16遥控器,我去研究了好几天,分别入了Radio Master的技术群,Hello Radio的技术群,富斯的技术群,研究也很久,差点入的控有Hello Radio的V16 CNX RDC90,Radio Master的TX15 MAX,富斯的PL18 U,以及富斯的PA01手柄控,这几款都是有可能入的,最后偶然发现了Jumper家的T15 PRO新品上市,毫不犹豫的第一批冲进去付款了,目前还没有失望过~

因为我观注的B站大佬蒋不听也是使用这款控,只不过是升级前的不带PRO的款式,这款是升级成H7主控芯片的控,目前市面H7主控芯片的开源遥控器,一只手就可以数出来,可选余地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