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过不了自检,灯会亮会闪,是不是等于坏了?

楼主(2026-01-20):
因为是**电池供电,那个插头也是xt60,然后桌子有点乱抓错了,把380的6s电池接上去了。。。。。。

网友:
接入高于三倍电压的陀螺仪。就是表面正常能过自检我也不敢装机使用。

网友A:
这陀螺仪就值两百。陀螺仪故障的炸鸡一次估计就两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陀螺仪就值两百。陀螺仪故障的炸鸡一次估计就两千以上

好吧

网友(2026-02-26):
你这操作我以前飞3S的450机子的时候经常犯,烧了两个3S电调了,拿到6S的1100容量电池以为是3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