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试试rf2陀螺仪,有没有人可以数据借我拷贝一下。。。

楼主(2026-01-21):
听说非常难调,我想用700用这个。
不过我也听说比什么mb evo都好用多了。
想买来试试反正也不贵。

网友A:
重点你用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你用什么控?

扶她爸

网友A:
F控搅死,,好多数调

网友:
futaba我记得翔龙大佬有教程,谷天s2ultra也是用的rf,也可以参考下谷天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控搅死,,好多数调

难如登天??

网友:
反正很多参数要调

网友:
根本不复杂!

网友B:
futaba外场调参还的带电脑,我已经定了tx16 mk3了,到货了就换开源控,可以直接遥控上调参,还不用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外场调参还的带电脑,我已经定了tx16 mk3了,到货了就换开源控,可以直接遥控上调参,还不用接收机

遥控器会不会很难调?会不会调一个参数进好几个界面?目前我用 18sz,没看见好看的遥控器不会轻易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会不会很难调?会不会调一个参数进好几个界面?目前我用 18sz,没看见好看的遥控器不会轻易换

不会难调,futaba能用,futaba调参只能用电脑,PID要经过多轮调试,所以飞外场要带电脑。如果开源控,直接可以在遥控器上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难调,futaba能用,futaba调参只能用电脑,PID要经过多轮调试,所以飞外场要带电脑。如果开源控,直 ...

。。。能不能直接操作业 飞的不抖不摆就行了

网友:
可以到群里学习,也可以抄作业,群里气氛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操作业 飞的不抖不摆就行了

主要就是2个参数,pid和飞行参数,我是抄的B站视频这个参数,【转海外:RadioMaster NEXUS开源RF2陀螺仪从刷写到飞行14分钟速成】

网友C:
RF陀螺仪的精华在于遥控调参和回传,现在开源控也很稳定了,价格也便宜,老控可以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陀螺仪的精华在于遥控调参和回传,现在开源控也很稳定了,价格也便宜,老控可以收藏了

主要是不能触屏有点讨厌,不够档次,不然我就淘汰18sz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能触屏有点讨厌,不够档次,不然我就淘汰18sz了

可以触摸啊,比如tx15,tx16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触摸啊,比如tx15,tx16系列

要按按键啊不然怎么设置那么多按钮和滚轮

网友(2026-02-22):
拿个安卓手机就能调参数了,没那么夸张,换不换控随意看个人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