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7e怎么调好v120d02s

楼主(2026-01-28):
感谢模友送来的d7e遥控还刷了deviation5.0
打算拿这个控飞V120d02 自己琢磨两小时有点没明白怎么调 来个模友大佬教一下俺怎么调好v120d02呗

网友A:
我6年前花500大洋定制了一台D7E,现在啥小飞机都能飞,Hisky的,地平线的,九鹰的,伟力的,谷天的,好像就是没有朗宇的协议
这几天又把小飞机弄起来玩了,但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地平线、hisky的主板同一个控同一个数据飞多台机会另主板失去理智,就是熄火开关关闭后自动修正就乱了,我刚还是以为是主板坏了,昨晚就试过,我用D7E长期飞着一台hcp100S没啥问题,昨晚我又修复好另外一台,用同一个数据对频后,只要油门一打开就乱舵了,我还以为是主板坏了,但我清晰记得这台机之前是飞过的,想着近期试的地平线130X主板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我就把100S的原装控对频试下结果还是一样,但后来又用D7E重新对频又神奇的好了,无解,就像之前的130X明明是好的,下次对频飞,主要油门开关一切换,主板就好像进入了炸鸡保护状态舵机就乱舵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6年前花500大洋定制了一台D7E,现在啥小飞机都能飞,Hisky的,地平线的,九鹰的,伟力的,谷天的,好像就 ...

目前这堆小鸡都可以用D7E飞,只是地平线的小鸡还是用IX12飞省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