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10S改装双无刷的那点事

楼主(2026-02-05):
       构思很久了,准备整理一下折腾K110S的经历,长时间构思但一直没下笔,主要是懒。看着总有新模友在入坑改装K110S,还是总结一下个人折腾的经历,抛砖引玉,让模友尽量少踩坑吧。在某鱼上发文字和图都很困难,还是修改一下转到这里。表达能力有限,模友轻拍。

       不可否认,K110S是台入门好机(K110实际除舵机及夹板不同,其它都一样,以下都称K110S),从整机到零件价格,从做工到配件质量,从整机重量到耐炸性能,都完美的契合3D入门机各项要求。其实,原机本身就挺好飞的,都这个价位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为什么要改装K110S,无非是增强锁尾性能,榨干它的那点优势,谁不想要一台既不挑场地,又有足够3D性能,还能在炸机后捡起来继续飞的小飞机呢。

       当然,你不能指望K110S能改出450的效果,也不能指望K110S能和S1、M1一决高下,柔软的大桨、机身强度和结构精度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因素,不是轻度改装能解决的。折腾K110这么久,感觉现在最多也就能达到S1六七成的效果,适配个人有限的飞行水平,很知足了。

       进行改装的前提是模友需要有足够的动力能力,手不抖眼不花,因为多少有点焊接工作要做,而且小飞机焊接位置普遍较小。再者就是需要足够耐心,K110S调参可能不那么顺利,千万别燥动,一节1S电池能保持3分钟的飞行手感就足够了,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电池电压没那么持久,450mah到500mah的1S电池电压范围是从4.35V到3.7V,受限于放电能力,电压变化会导致1S电调输出功率有相对明显的变化,简单点说,就是电机不那么容易保持定速运转。

       可以把飞控和电调做的免焊连接,简单且方便维护,但一直没这样做,因为感觉这样违反了下面第二条、第四条改装原则。

       我改装主要本着几点原则:
       一是最大程度减轻飞机重量;
       二是最大程度保持原装设计;
       三是最大程度提升飞行性能;
       四是最大程度保持飞机整洁;
       五是最大程度节省改装开支。

       我进行过哪些改装?
       一是基于原装飞控、原装主电调,加装独立尾电调的改装;
       二是基于原装飞控,自研BL双无刷电调的改装;
       三是基于自研RF飞控、自研BL双无刷电调的改装;
       四是基于自研RF飞控、自研BJ双无刷电调的改装;
       第一种方案,是最初步的改装,优点是简单易行,也方便还原为原厂状态。缺点是原装电调不能调参,没有定速功能。
       第二种方案,是进阶改装,可以实现BL电调定速,比上一种方案效果要好。
       第三种方案,是升阶改装,可以用RF调参,配合BL定速,效果不错了,B站里惊祺君大佬有个飞行的视频。
       第四种是目前最新的方案,RF调参+滤波+RF定速,转速波动小,电机补转及时,是目前最好的效果。

楼主:
       我都选过哪些尾电机?
       一是oversky的0703电机,1mm出轴,KV19000
       二是oversky的0802电机,1mm出轴,KV16000
       三是致盈的0802电机,1mm出轴,KV22000
       四是化骨龙0802电机,1mm出轴,KV22000
       为什么选这几种电机?因为这几种电机轻,而且是焊盘接线的,可以把尾电机相线完美的走在尾巴的碳方管里面,符合强迫症的美观要求。
       为什么会用了四种电机,原因很简单,用坏了逐个换掉的。虽然oversky的电机稍便宜一点,但是用的是铜轴套,飞时间长了磨损严重,轴向晃动可以达到1mm的程度,效能和噪音简直让人没法接受。虽然便宜,但不能再用了,得换。致盈和化骨龙的电机都是双轴承的,效果不错,目前还在用(如果不是手欠,我不会把漆包线挑断坏掉的),就是贵。

       我都选过哪些尾桨?
       一是伟力K120原装桨;
       二是乾丰 2015桨;
       三是乾丰1220桨;
       四是乾丰1219桨;
       五是乾丰1211桨;
       六是乾丰1210桨;
       七是乾丰 35mmS桨;
       八是乾丰1610桨。
       为什么试这么多桨?伟力K120原装桨是买零件时发错的,大一些,贵而且容易炸坏。乾丰 2015桨也是大,结实但偏重了一些。前面这两个桨,主要适合方案一和方案二使用。
       乾丰1220、1219、1211、1210桨,都比较小也可以用,但是三叶、四叶桨我不喜欢,试机过后,没装机常用。
       乾丰 35mmS桨比较小,适合比较大的范围内尾巴精细调参。乾丰1610桨是目前常用的尾桨,配合致盈0802电机,综合效果不错。

       我用过哪些金属改装件?
       一是金属旋翼头。
       二是金属十字盘。
       为什么用金属旋翼头?原装的塑料旋翼头也挺不错的,唯一的缺点就是相位臂太脆弱,好像还预留了断裂口。这个设计导致炸机时,相位臂非常容易断。虽然旋翼头不贵,但每次更换需要拆卸横轴,好不麻烦,不如一劳永逸换成金属旋翼头。
       为什么用金属十字盘?因为偶然把塑料十字盘的球头炸坏了,手头正好有金属十字盘,除了斜盘轴承时有卡涩需要加点油、比塑料的稍重了1克多外,精度尚可。如果这个金属的坏了,我还会继续用塑料十字盘。
       为什么没用金属桨夹?原来给K130更换桨夹轴承时留下了较深的心理阴影,不想再K110继续跟桨夹轴承做斗争,况且塑料桨夹精度和弹性还挺不错的。
       还有其它改装件吗?除了尾电机座,都是原装件了。
       注意避坑:有些碳方管质量比较差,飞几次会出现径向的扭动,严重影响锁尾。

     (下文还有近4000字未发完)

网友A:
个人觉得,k110s要么就是维持原有的所有配置,小幅度调整,这在110级别的飞机里,有足够的优势,耐炸,也不伤家具,要么就上s1这类的小飞机,精度和稳定性到顶,当然这是在家里的环境,也算个人浅显的经验,不要在家里飞m2、logo200这类的小直机,炸机噼里啪啦,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k110s要么就是维持原有的所有配置,小幅度调整,这在110级别的飞机里,有足够的优势,耐炸,也不 ...

非常赞同!

网友B:
我现在在用地平线NCPX的主板改双无刷,改在hcp100s的机架上,随着1S动力电池C数的大幅度提升,小飞机大有搞头(少林功夫+足球有没得搞?)
现在用谷天S1的电池飞K120、hcp100s动力足、续航久还不怕电池过放,但大桨长度级别差不多的S1重量要重50%以上飞加下就明显感觉到没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用地平线NCPX的主板改双无刷,改在hcp100s的机架上,随着1S动力电池C数的大幅度提升,小飞机大有搞 ...

以上飞机,试试s1的桨,效果奇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飞机,试试s1的桨,效果奇佳

我有试过,太硬了反而不太适合